寻求电动机高手

楼主(2012-12-13):
一个机台是日本的   大家都知道  日本大多数机台都是3想220的    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变压器 变出来的3相220的电  用在该机台上面电机是反转的   调相了好几次都是反转   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说的不太清楚!最后来张图片

网友B: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转向与三相电源的 相序有关,仔细检查一下电动机接线。

网友C:
你是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还是电源直接到电机,如果是变频,要调电机那头的线

网友D:
你是不是三根都动了?那就等于没有动?

网友E:
变频启动的和电源直起的有区别啊!

网友F:
电机线调换可以

网友G:
注意要调换电机端的相序,调电源相序没用的。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意见。有的变频器自带倒转功能

网友I:
你把到电机那接线端子上的电源线,换一下相

网友J:
你把电机的三根进线的其中两根对换,另一根不要动,电机就能按你的要求转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三根都动了?那就等于没有动?
老大这你都想得到

网友L:
你调电机上的任意两根不就行了,再说你是不是正反转啊,是的话你接触器上的线跳对了没有。

网友M:
有时候需调变压器前边的电源相序才行

网友N:
你用的是变压器,哪有220符3相的变压器,你自己加工的吗,如果是那你的变压器饶发有问题。用变频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O:
他的意思是3相中的每一项都是火线    3个220V
其实就是动力电...

网友P:
是直启还是变频啊?

网友Q:
很有可能是有一相是接触不好造成的,仔细检查下,量下三相电压均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