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FX1N-24MR-001改里面的小芯片  ,打开PLC 里面有CJ1 (可能CJ5)的标示上的有个贴片的电阻(可能是)把他搞掉换到旁边的位置,另一面的那个扣掉不要,是更改PLC的什么东西????

请教各位大能。。。。。。。。。。。

网友A:
呵呵;想改成欧版的,FX1N-24MR-001改成FX1N-24MR-ES/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