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供暖的水泵,我想白天一个频率,晚上一个频率,想用一个时控开关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在白天一个频率,然后到时间时控开关启停进入晚上的频率,怎么设置,除了变频器内置plc,还用什么办法?

网友A:
你那时控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多段速也可以呀

网友C:
变频器设定为多段速运行,用定时开关控制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就能实现。

网友D:
多段速,最省钱了

网友E:
楼上正解,多段速

网友F:
大多都是用的多段速!

网友G:
LZ这些说明书都有说到,你仔细看看说明书,比在网上提问更懂的

网友H:
用程序运行,用多段速控制都可以,掌握好启动时间就好了。

网友I:
用多段速就好了啊,最方便,也最省钱

网友J(2013-01-15):
用多段速了

网友K:
这个最好办的方法是,选一个西门子的logo!就ok了。因为logo!有定时器,任意设定时间,然后做一个选择开关,当白天设定值1起作用,当晚上,设定值2起作用。logo!几百元就搞定了,简单。控制变频器是逻辑编程。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