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由于传统RS-485传输距离受限制没有CAN距离远,没有CAN可靠,那么是否可以由CAN模块替代现有RS-485传输?

网友A:
过来帮忙顶一下 虽然我不会

网友B:
期待高人出来讲一下数据总线的问题

网友C:
可以使用485或者can光纤中继器,单模传输20km没问题,还可以消除干扰,重要项目三台以上产品还可组成光纤环,不会耽搁通讯!如果非要电缆通讯,当然也可使用我们485转can模块了。

网友D(2013-04-09):
可以使用RS485-CAN转换器,将RS485转换成CAN信号传输,双绞线6000米,需要连接RS485设备时,再转成RS485信号就可以,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3075348421  www.fucan.com

网友E(2013-05-21):
回复 网友D:
可以选择USB or RS232转CAN模块,我们有CAN网络的步进驱动,IO 。多轴步进马达控制系统随心所欲,不再为IO不够而烦恼,不再为接线多而烦心,不再为大型工控电脑而劳力,小小的"NOTE BOOK ,PAD” 就可以控制多达100个步进马达机器人系统。www.chinarunze.net 东莞润泽机电0769-21685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