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不能再简单了  :基于VS2010  使用C++开发程序

目的:熟悉使用VS2010   开发 简单的程序

软件组态:VS2010 旗舰版

硬件组态: 五

系统:XP D版

第一步:安装VS2010 旗舰版   (过程略)

第二处:将开发环境变为 C++

见图

楼主:
第三步: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   重置所有设置

第四部:见图

楼主:
第五步:选择环境

正在重置  一段时间后就好了

楼主:
第六步:新建项目

楼主:
之后就是

楼主:
程序创建完毕  下面就是写程序了

楼主:
第七步:选择新建项

确定 后

点击添加

在出现对话中就可以写代码了

楼主:
第八步: 代码写入

#include  <iostream >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cout<<"Hello 中华工控网"<<endl;
}

代码书写完成

下面就是编译

楼主:
第九步: 右击解决方案“中华工控网” 点击生成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错误 就如下图

主要可能错误就是 代码end后面是字母是小写L 而不是数字1

楼主:
第十部:
见图

点击之后 结果如下

至此 完成全部操作

楼主:
后记:我们可以看到 程序界面是黑框。 因为我们创建的是WIN
32主控程序。

如果想创建如QQ之流的程序 就要选择MFC

目前我不会

谁会的 可以出个教程。。

源代码:

楼主:
上一个稍微复杂的程序

目的 自动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代码:

#include <iostream>//C++ 输出和输入流头文件//
using namespace std;//命名空间//
void main()
{
float a,b,c;//定义三个数
cout<<"请输入a的值"<<endl;
cin>>a;
cout<<"请输入b的值"<<endl;
cin>>b;
cout<<"请输入c的值"<<endl;
cin>>c;

if(0==a)
{
float key;//key 表示求出的解//
key=-c/b;
cout<<"方程的解是X="<<key<<endl;
}
else
{
if(pow(b,2)-4*a*c<0)//pow表示 b的平方
{
cout<<"该方程无解"<<endl;

}
else
{
if(b*b-4*a*c==0)
{
float key;
key=-b/(2*a);
cout<<"方程的两个相同的解是X="<<key<<endl;

}
else
{
//sqrtf() 开根号函数
float key1,key2;
key1=(-b+sqrtf(b*b-4*a*c))/(2*a);
key2=(-b-sqrtf(b*b-4*a*c))/(2*a);
cout<<"方程的第一个的解是X1="<<key1<<endl;
cout<<"方程的第二个的解是X2="<<key2<<endl;
}
}
    }

}

楼主:
源代码  见假药网盘: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60548&uk=1091458404

控制策略:

楼主:
谁有 空的可以写个 一元三次 方程的控制策略 让坛子的用C+++ 实现一下

在用VB 试一下  看看 那个更快速

网友A:
嗯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有 空的可以写个 一元三次 方程的控制策略 让坛子的用C+++ 实现一下

在用VB 试一下  看看 那个更快速
你写一个c++版的,我来翻译一个vb版的
Y(^_^)Y

网友C:
楼主是高人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人啊呵呵
其实 就是一层窗户纸  你想捅破的 话 很简单了

网友D(2015-04-17):
那个窗户纸对于我来说就是长城的厚度了!

网友E:
win32也可以做窗口的,就是程序烦要调用win的那些类

网友F(2015-09-11):
最爱这样的帖子了,有过程,详细,谢谢了

网友G(2015-10-15):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H(2015-12-06):
感觉控制台程序用gcc编译最方便,体积又小!

网友I:
这种经典帖子是需要经常被拉出来晒晒的

网友J:
跟VSC++6.0的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