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请问用4—20ma信号控制ABB ACS800变频器速度,变频器参数该如何设置?
我用仪表输出的毫安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速度,
我是初学者,请高手指点(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看下变频器的接线端子,有电流信号输入端点,说明书上有频率通道的选择

网友B:
没用过800的 不过我想和510应该大同小异 串进电流信号 公共端和AI 然后选择变频器 外部输入控制
自动启停 pid调节 建立并输入电机相关参数(主要供显示用)
建立数学模型(所谓的你需要调节的4-20ma信号所要调节你所需要HZ数或其它参数的上下限)
以达到你的使用目的

网友C:
请问是否可以多路输入,且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