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谁遇到过高速计数器在编码器未旋转的情况下自己进行加计数的?
计数器设置为相位差式输入.

网友A:
见过,不过不是相位差模式

网友A:
用倍频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因为CP1L的高速计数器的相位差计数本身就是4倍频且只能以4倍频计数,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相位差的计数错误就来源于4倍频?

网友B:
从PLC上传一下设置,看是不是相位差模式。

楼主:
设置我已经上传并检查了,没有问题,因为正常的增减计数都没有异常,只是在有些时候它会自己进行加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