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用一块500V的兆欧表和一块万用表就能很快判断出某台低压电动机的好坏。
首先,用兆欧表摇测电动机线圈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如在0.5兆欧以上,表明电动机是好的,并且数值越大越好。将万用表拨到直流电流最低量程mA档(μA档更好)。
当电动机为星形连接时,万用表红黑两表笔接触电动机接线盒中任意两相桩头,同时用手盘车,使电动机空转,如万用表指针左右摆动,而且三个均这样两两测试且结果相同,则这台电动机是好的,可以使用。
如果被测电动机是角接的,需将三个连接片拆下,用万用表欧姆档测出三相绕组后,再用上述的剩磁法,逐相盘车测试,即可判定电动机的好还是坏。

网友A:
太麻烦了,送电 试车

网友B: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任意两相阻值,三个阻值均一样不能说明电机是好的吗?

网友C:
过客
一般

网友D:
电动机好坏不能仅从电气上判断,我就碰到过两例:一台电机转子与转子轴之间松动带负载不转,另一台电机速度达不到正常转速,跟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E:
呵呵!标题比较引人注目!

网友F:
负载断开试试呗!有空也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G:
能讲下数字万用表怎么测啊

网友H:
太麻烦了,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任意两相阻值,合格后试机

网友I:
我一般都是只用数字万用表测三相电阻值

网友J:
楼主的办法还真的不快了,很多电机在设备上没有拆下来,我看你怎么盘????

兆欧表和万用表量电阻更快一些!

网友K:
楼主的方法很有意思,有时间试试。

网友L:
应该没问题;充分利用电机线圈剩磁感应原理

网友M:
这方法检测的很详细,绝缘,相间短路,,匝间短路都检测了,电机检修就应这样检测,只用一块万用表是测不出这几项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太麻烦了,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任意两相阻值,合格后试机
大一点的电机,绕组电阻很小。怎么算合格呀?

网友E:
这个主题很好,期盼到家积极发言、踊跃跟帖。
偶一般是用摇表样摇摇对地及相间绝缘,看看绝缘是否良好,旧电机一般还要用万用表量量相间阻值,这样跟放心。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任意两相阻值,三个阻值均一样不能说明电机是好的吗?
我每次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办法还真的不快了,很多电机在设备上没有拆下来,我看你怎么盘????

兆欧表和万用表量电阻更快一些!
还有的是污水潜水泵,没法盆

楼主:
通用的方法,当然也会有个例。

网友P:
这也叫快速。                做久了现场一看就清楚。

网友Q:
楼主的办法很好,我都是用这种方法的,有时没有摇表,用指针万用表10K档也可以。这种办法在维修时就能准确让机修去换电机的。比你把电机拆开后,没烧要节省好多时间的。有些电机烧,不一定接地的!

网友R:
开机试运行,钳形万用表卡相电流,平衡,合格。

网友S:
这也叫快速????

直接闻闻有没有焦味,马上就知道了!

网友T:
用万用表量三个阻值是否平衡,再用10K档量一下对地就行了;如果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最好再用摇表来量一下

网友U:
楼主的电机甄别办法很好呦。这是比较正规的电机安装接线之前的测试。也是非常必要的。直接上电测试。不是很好。一旦电机有问题,那故障可能会扩散的。

网友V:
遇见过一个电动机用500V的兆欧测量绝缘电阻值正常,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三相平衡一上电就跳闸拆开一看里面焦了。

网友W:
我一般先用摇表,在测三相电阻,如果正常就上电。上电后如果不正常那就直接送修,匝间短路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T:
用万用表量三个阻值是否平衡,再用10K档量一下对地就行了;如果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最好再用摇表来量一下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若电机三相没有和变频器脱开,是不易用摇表摇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L:
应该没问题;充分利用电机线圈剩磁感应原理
请问因为电机线圈剩磁,电机而产生的发电,电流大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送电 试车
我这么干过,结果能转,但装上后跳闸

楼主:
安全起见,尽量不要图省事,以免造成事故哈!

网友Z: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把电机拆开,目测线圈好坏,找一钢球放在定里,上电,看钢球是否转动。

网友AA:
如果出个动画就好了

网友AB:
对楼主说的第二步方法,对于匝间短路等问题应该好用,找机会试一下。
第一步感觉有点保守了,对于长期存放的电机,或者是潮湿环境下使用的电机停用一段时间后,如果用摇表测,只要第一下不是指针过零,绝缘即使为0.5-0之间,进行简单的烘干处理,绝缘值上升就可以,绕组一般不会对地短路。

网友AC:
一个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AD:
太麻烦了,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任意两相阻值

网友AE:
同上用万用表小阻值档测三相绕组阻值

网友AF:
有点麻烦,用万能表测试基本可以了

网友AG:
我们也一般采用电阻测试法。

网友AH:
都是强人啊,看来是要多多的学习啊

网友AI:
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任意两相阻值,不一定就是合格的,最好还要用数字万用表的电感档更能确定是否好坏。

网友AJ:
这是剩磁测试法,要是没有剩磁的你就测不准了

网友AK(2013-03-07):
楼主高人,活到老,学到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