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要确定测电笔内氖泡是否损坏,可用500V兆欧表摇测,如果氖泡完好,轻摇几转后即能起辉;如兆欧表摇动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氖泡仍不起辉,则说明氖泡已损坏。如兆欧表摇测时,指针指示为零,则是氖泡两极粘合,这时如用手指轻弹,往往可恢复原状。

网友A:
最简单办法就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按你的方法没有摇表还真判断不出氖泡好坏里。

网友C:
看来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D:
不会吧,直接在220v电上试一下就得了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方法过于繁琐!!!!!!!!!!!!!!!!

网友F:
楼主的这个方法是无电测试

网友G:
直接与好的对调一下,测试在有电的情况下看亮不亮不是很简单?

网友H:
这个方法还真不错,对氖泡公司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