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对无铭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知其容量千瓦数是多少,可通过用钳形电流表测出电动机的空载电流I0(A)值,然后估算出电动机额定容量。根据经验公式 式中
P—电动机容量,KW
I0—测得的电动机的空载电流,A
得出估算口诀:
无牌电动机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
乘十除以八求算,近靠等级千瓦数。
用上述口诀求算电动机额定容量时,会遇到算出的数值恰好在两个电动机容量等级之间的问题,如何“近靠等级千瓦数”,对小容量、转速低、经过大修后的老型号(J、JO系列)电动机,判定为小于算出数值的容量等级数;相反,对较大容量、转速高、新型号(Y系列)节能型电动机,则判定为大于算出数值的容量等级千瓦数。
例如,钳形电流表测得某台电动机空载电流为2.5A。估算电动机额定容量为3.125KW,判定此电动机的额定容量为3KW。
又如,测得一台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43A,估算出电动机的额定容量为53.75KW,应判定此电动机额定容量为55KW。
注意,判定中差出一个等级是正常的。
常用三相电动机,Y系列的,额定容量在1KW以上的有:1.1、1.5、2.2、3.0、4.0、5.5、7.5、11、15、18.5、22、30、37、45、55、75、90KW等17个。J和JO系列,额定容量在1KW以上的有:1.0、1.7、2.8、4.5、7.0、10、14、20、28、40、55、75、100、125KW等14个,仅供参考。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这个与电机的质量也有一定关系,质量差的电流会大些

网友C:
这个?差得比较远。3kW电机,空载额定转速下空载电流2.5A?有点大了。激磁电流应该小于40%的。另外电机的极数不同,也会有差异。估算电流不是很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