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 灯

楼主(2012-12-14):
电源指示灯,3相的。 这个指示灯是一体的。共3种颜色。 黄绿红。共3颗线,每颗线接一相,请问这是什么接法,难道是星接。但是如果是星接  为何中性点不接地呢。

网友A:
就是星型接法。这种负载是不需要接地接地保护的。

网友B:
能省一点事不就省一点,为什么要接地呢?

应该是作为是否缺相指示,缺一相就一个不亮,缺两相就都不亮了。

网友C:
三相灯  接地线 我认为有必要啊。安全比较重要。

网友D:
可能作为是否缺相指示,缺一相就一个不亮,缺两相就都不亮了。

楼主:
我就不明白,星形接法为和不接地,能实现吗  有图吗? 给我画画 不明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明白,星形接法为和不接地,能实现吗  有图吗? 给我画画 不明把
你接过4KW以下的电机吗?就普通的鼠笼电机,都是星形接法,除了3相电难道你还把接线盒里的短接片接上零线或地线吗?

网友F:
第一次听说来

楼主:
那以前我见过一种接法,就是4颗线,3相和一个地线。灯才亮,请问这是什么接法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以前我见过一种接法,就是4颗线,3相和一个地线。灯才亮,请问这是什么接法啊。
380v的灯为什么要接地?220v的要接零线,不是地线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以前我见过一种接法,就是4颗线,3相和一个地线。灯才亮,请问这是什么接法啊。
如果3相是相同功率的负载,星接中性点无论接不接零线都一样,也是每个负载电压220,中性点和零线电位相同。如果负载不一样功率就必须接上零线,就像这个指示灯电路,如果断一相电其它2相在中性点接零线时每个灯还是220电压,不接零线的则是每个灯190的电压,并且中性点对零线有110的电压。

网友H:
这种方法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以前我见过一种接法,就是4颗线,3相和一个地线。灯才亮,请问这是什么接法啊。
如果3相是相同功率的负载,星接中性点无论接不接零线都一样,也是每个负载电压220,中性点和零线电位相同。如果负载不一样功率就必须接上零线,就像这个指示灯电路,如果断一相电其它2相在中性点接零线时每个灯还是220电压,不接零线的则是每个灯190的电压,并且中性点对零线有110的电压。
那个190V  是怎么算出来的啊,还有那个11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以前我见过一种接法,就是4颗线,3相和一个地线。灯才亮,请问这是什么接法啊。
如果3相是相同功率的负载,星接中性点无论接不接零线都一样,也是每个负载电压220,中性点和零线电位相同。如果负载不一样功率就必须接上零线,就像这个指示灯电路,如果断一相电其它2相在中性点接零线时每个灯还是220电压,不接零线的则是每个灯190的电压,并且中性点对零线有110的电压。
那个190V  是怎么算出来的啊,还有那个110V
190V是2个相同负载串在380V中,每个190v.   110V要计算,公式(220*1.4142(sinωt-sin(ωt-2/3π)/2-0

楼主:
我赛,高手,佩服了。我服了。、晚上请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明白,星形接法为和不接地,能实现吗  有图吗? 给我画画 不明把
你接过4KW以下的电机吗?就普通的鼠笼电机,都是星形接法,除了3相电难道你还把接线盒里的短接片接上零线或地线吗?
你接过4KW以下的电机吗?就普通的鼠笼电机,都是星形接法,除了3相电难道你还把接线盒里的短接片接上零线或地线吗?

网友J:
灯等灯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