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空调 外机已经换掉了   但室内还不制热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室内机风扇工作正常吗?

网友B:
看看辅助加热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C:
啥牌子呀?

网友D:
主机是新的吗,制冷是否正常,换后制冷剂是否缺失,工作压力是否正常,连线正确吗?感温传感器正常吗。

网友E:
哈哈本身就是单冷空调

网友F:
你的制热原理是什么呀!不懂原理就不要修,修好也是瞎猫碰见死耗子~

网友G:
这种情况不制热的原因太多了!电加热电路,制冷剂缺,室外机工作正常否,电磁阀工作否等等.......,都会造成不制热!

网友H:
建议先检查内机的滤网。
说不准抽出来滤网堵死了!

楼主:
谢谢     我买了台新空调  不修了

网友I:
我家的空调制热不是很好,就是内机里面的滤网灰尘太多,清理一下效果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