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程

楼主(2012-12-14):
该附件中程序VW0上面的值是变化的,现在要求T38延时2S后我要取样VW0上面的瞬间值,再等到T39延时4S时我再次取VW0上面的值。然后将2S和4S分别取的数据在再进行比较去驱动一个位。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样你看可好?
LD SM0.0    TON T37 K20
OR TON T38 K40

LDP T37 MOV-W VW0 VW2

LDP T38 MOV-W VW0 VW4

LD< VW2 VW4 OUT M0.0
LD> VW2 VW4 OUT M0.1
LD= VW2 VW4 OUT M0.2

END

网友B:
LD     M0.4
TON    T37, 20
LD     T37
TON    T38, 40
LD     T37
EU
MOVW   VW0, VW2
LD     T38
EU
MOVW   VW0, VW4
LDW<   VW2, VW4
=      M0.0
LDW>   VW2, VW4
=      M0.1
LDW=   VW2, VW4
=      M0.2

楼主:
那我的上位机(触摸屏)怎么能将这个数据1和数据2保存下来以便历史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