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24MR-001改芯片(有图)

楼主(2012-12-14):
FX1N-24MR-001改里面的小芯片 ,打开PLC 里面有CP1的标示上的有个贴片的电阻(可能是)把他搞掉换到旁边的CP3位置,正面的CP2扣掉不要,在用刀片把中间划开 ,是更改PLC的什么东西????
(请看图片)
请教各位大能。。。。。。。。。。。
正面未修改
背面未修改
正面已修改
背面已修改

网友A:
改了能成FX2N?

楼主:
明白了 改成欧版的了

网友B:
不知道呵呵呵看不出来

网友C:
改成china产的了

网友D:
电子部份不太明白

网友E:
改了输入电平为高电平有效和西门子S7200一样了

网友F:
看不出来呢!

网友G:
呵呵;输入的极性改一下;本来COM端与X0相连就有信号输入;
改后公共端相当于S/S,S/S上接+24V,X0上接0V(反过来也可以)
FX1N-24MR-001改成FX1N-24MR-es/UL欧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