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上三相电410V,电压接线用万用表测了下是410V,但这个按道理不会影响吧,电压母线测的直流电压是570V,面板电压监测是640V,不去启动变频器,有些时候过段时间会报ER18故障,有些时候等一个小时也不会报故障。但有个方法一定肯定可以让变频器顺利报故障,接上空载电机,让变频器启动,带动空载电机转上7,8分钟,让后把启动信号线拆除,,变频器报ER18警,复位会自动跳回,,我们把电源切断,过半分钟不到合上电源,仍然报ER18警,并且直接显示出来,按复位不能消除警报。
大概过了10来分钟,给该变频器上电,变频器故障警消除,并且可以带电机。
电压监测到为640V,找到电压检测相关电路,是从开关电源次级引出的,滤波电容是100V,0.47UF。经过一个25.2K电阻传送到主板上的,把电容拆了直接减到480V,但报了ER23接地性故障,
把电容复位装回去,按照书上什么基准比较的什么电压漂移缘故,,查什么元件也查不到什么毛病,通过分压电阻上努力,在25.2K电阻上串进36K或20K左右的电阻,换了2次电阻得到的面板监测电压明显有回落到540V到570V之间。治标不治本,仍然会报ER18警。说明书上说ER18警是驱动板电流检测故障。取样是从VW通过小电阻,然后经过7840取出到TL082放大送人主板。问题是变频器没启动也偶尔会报ER18警,也就是说VW没有电压电流输出用来取样的啊。汇川说明书,下载有附件

网友A:
也就是说VW没有电压电流输出用来取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