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英威腾CHF100键盘显示屏,开机一分内可以正常调整和设置参数。过一分钟就失灵了。任何按键都失效。但是显示屏正常,如果用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可以正常工作。键盘内电路有74HC595D,74HC165D,74HC14D

网友A:
那是上电过一会不能通讯了啊,查下面板和机控制板之间是怎么通讯的?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如果是通讯的问题那在外部端子控制工作时可以正确显示运行频率啊。

网友B:
找厂家技术人员询问下,这样还是快些

网友C:
是不是环境比较冷啊 求助

楼主:
是环境比较冷啊。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厂家技术人员询问下,这样还是快些
对,他们的服务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