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今天公司一台深圳产安普1000系列、2.4KVA变频器关电后再启动时,不能启动无输出,面板无任何报警提示。恢复出厂设置后,调整启动运行方式到面板控制方式也是无输出不能启动,外部电压控制一样,查遍所有的参数无法找到故障原因,拆下变频器换上一台达变频器后,电机运行正常。一个人在设备房里调了一下午没能找到原因,请版主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启动运行时有显示运行频率吗?如果有显示运行频率,就有可能是霍尔故障。

网友B:
试没试点动,如果点动也没输出的话,检查模块和驱动

网友C:
这肯定是安普变频器有问题。再弄一台安普的另外看看。如果没问题,那肯定是当前这台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启动时没有频率显示,也就是说面板按键启动不了,开机就显示一个零,参数都可以调整,也试过点动,没反应,再请各位赐教!

网友D:
你的这台变频器与我前两天修的一台台达变频器VFD015M型的故障有点相像。我的故障是该机正常运行时出现停机。运行指示灯亮,但停止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而显示器的频率全部是零。无法给定频率。频率显示始终是零。而别的参数都可以设置。至今未找到答案。

网友E(2013-02-13):
是驱动电路有故障吧,或者是驱动光耦的故障。

网友F(2013-06-05):
额,你这台机器现在是处在故障锁定状态。我不清楚这台机器用的什么光耦,你先解除掉驱动电路返回的OC信号。再上电视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看看故障汇集处理电路,测一下去CPU的电平,如果是低电平。说明有过电流信号。顺着往前级电路查,应该可以找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