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

楼主(2012-12-15):
一台行车4个槽,工艺流程上料-酸洗(1分钟)-水洗(30秒)-电镀(5分钟)-风干(3分钟)-下料.
要求使用三菱的PLC编程,由于电镀时间较长所以在电镀时上料至水洗要求工作且要优先保障药液部分的出料.这个怎么做呀.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如有哪位大侠有做好的程序也可以上传下

网友A:
不算复杂!!!

网友B:
西门子S7-200PLC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这本书上有一个实例与你要求的相似,它是用三个槽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行车的传送用的是普通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定位用编码器还是行程开关.

楼主:
使用普通电机 行程开关 1--2个在行车上控制行走

网友C:
感觉对于行车的控制用顺序控制就可以实现的,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机构不会太复杂的!

楼主:
我想不通的是用顺序控制在药液槽等待时怎么去原点取料,不能让槽位闲置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记录,放到了某个槽内后在程序里进行一下标记,并计时,这时行车可以回到上料位去取新料,并检测记录中的空槽位,将其放入,待先前有料的计时器时间到后,将其取出放入下一工位即可!

楼主:
标记用什么指令 用置位做可以吗

网友C:
你可以用内部点做标记,有料记为ON,无料记为OFF.

网友C:
可以用一些连续的内部点或非连续的都可,在正常运转的时候系统检查这些点,以此来判断其槽位有没有料;再为每个料槽设置一个定时器,当有料进入料槽进行加工开始计时,定时器的时间可以根据需要加工的时间来设定,当定时器时间满的时候表示此槽的料已经处理完成,可以移出放入下一料槽或出料.
这只是从逻辑顺序方面的想法,现场应该怎么做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学习了,谢谢赐教.现在有点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