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5):
小弟用的是威纶6056i的屏,程序下载进去后,与松下PLC,通讯上之后,可以按屏幕上的按键开关,数值输入,PLC都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设置正确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控制PLC的输出点的话,看不出反映,如果是寄存器之类的数据,得运行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网友B:
在线监测一下数据是不是进去了。
松下PLC可以一条接触屏,一条线接电脑的,同步在线查看。

网友C:
看一下是否通讯上了;

网友D:
通讯没连接上吧,PLC开关运行了吗,PLC程序有没错误

网友E:
com 口设置好了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通讯没连接上吧,PLC开关运行了吗,PLC程序有没错误
看一下通讯灯是否亮了,要是没亮的话那应该是PLC出了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