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5):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笨鳥慢飛说:

        …… 控制器送一個賣沖給驅動器 驅動電機轉一個脈衝的角度 控制器停止送脈衝 電機就鎖定不動 步進都能做到 還有伺服做不到 真是笑話

        ……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

1、你的伺服可以做“一個脈衝的控制嗎?”;

2、希望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A:
这与发脉冲的控制器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你的控制能发出一个脉冲么?如果可以,那就可以;如果不可以,那就是不可以了。
我做控制这么久,还真没有接触过一个脉冲的设备和程序。
如果真有这么小的角度要控制,我会把这个角度的脉冲放大10倍或者更多来完成这个角度。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把这一个脉冲角度细分成十个脉冲?

楼主:
就是指令脉冲数为1,电机能否转过1脉冲当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与发脉冲的控制器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你的控制能发出一个脉冲么?如果可以,那就可以;如果不可以,那就是不可以了。
我做控制这么久,还真没有接触过一个脉冲的设备和程序。
如果真有这么小的角度要控制,我会把这个角度的脉冲放大10倍或者更多来完成这个角度。
一个脉冲,是有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D:
繁体字 看着太吃力了 。

楼主:
1、这是伺服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曲线图;

2、也可以认为是伺服实际运行速度图;

3、由于伺服的运行总是一大步——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完成一个位移指令控制过程;

4、如果设定指令脉冲数,是1个、2个、……,电机是无法由启动到停车正好转过1个、2个、……指令脉冲对应的角度;

5、所以伺服不可能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网友E(2013-05-10):
建议买一个国产伺服系统(做的比较差)测试一下,尤其是那种不给脉冲,自己会来回抖动的伺服驱动系统,看看它是不是在一两个脉冲范围内抖动?呵呵!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兄弟 把老劉題目看清楚 他若懂伺服 就不會這樣寫
V Com 的驅動器是會飄移但結合V Com之軸控 性能較P com 強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