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怎么工作

楼主(2012-12-16):
电动葫芦,断火器拉杆上面的2个滑动的挡板 起什么作用,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A:
那个是导绳器碰的,碰到了后带动断火器动作,这个要根据你的需要来调整,要不断火器怎么动作!

网友B:
限位,碰到后推动开关断开正向电源,反向可启动。反之一样。

网友C:
应当如楼上二位所说。

楼主:
我不想使用他了,维修不便,怎么甩了 。把那两个撞快卸了就行吧,怎么泄啊,我不想改线

网友D:
这个是限位,不能去的,不安全哦!只要一次调好,导绳器装好,没问题的!

网友E:
那是一个安全保护装置!别做傻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C:
怎么会维修不便呢?
如5楼、6楼所说,安全措施,必须保持完好!

网友F:
断火限位器一般主要用在电动葫芦起升下降的过程中,起到上下限位的作用

网友G:
最好不去,除非你保证你的上下接触器永远不会熔焊,它是使你断掉主回路的。你维修不方便主要是对断火器不熟悉,断火器内一般有图纸好好看看。

楼主:
我安装了重锤限位。
请问把那2个挡块 去掉  好卸吗

网友H:
断火限位是防止吊钩撞电动葫芦的,在偏拉的时候可有时不太好用,会把电动葫芦撞的凹进去一块,严重时把钢丝绳拉断造成事故,最好的办法是在运行上限再加装一个限位来控制控制回路。,再把上下接触器互锁。我们这头几天就出了这个事,把钢丝绳拉断,砸死一名工人,赔了62万,教训啊

网友I:
还是别乱去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那是一个安全保护装置!别做傻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安全第一。

网友K:
那是断火限位用的,那两个挡铁一个是上限位一个是下限位,如果没有上限位那下面的吊钩会冲顶,吊钩和吊机外壳损坏;如果没有下限位,钢丝绳会一直往下落。这个装吊机的时候要调试固定好。我们这里有的是用这个和断火限位器一块用,有的和限位开关一块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导绳器碰的,碰到了后带动断火器动作,这个要根据你的需要来调整,要不断火器怎么动作!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限位,不能去的,不安全哦!只要一次调好,导绳器装好,没问题的!
我碰到过档片短,冲过限位的

网友N:
导绳器碰的是防止接触器不受控时断火的

网友O:
最好不要去掉,有保护的做用,不然钢丝拉完或拉满都不知就麻烦了!

楼主:
出事了。我们这钩子掉下来了,钩子都断了、

网友P:
电动葫芦我们以前还搞一下,我们十分清楚哪个东西起什么作用,还是在读书的时候几分钟不看图接出控制线来,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请外面专业的有资格证书的人才维修,我十分不理解,有时明明知道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搞也不是不搞也不是。搞吧,我们违章,不搞吧,耽误几天不能用。不过像楼主这样这都不明白的话,最好别搞,你真的是违章。

网友Q:
同意二楼不过这东西坚决不能去,出去后容易出大事故,有时能造成人身伤亡.我见过的。

网友R(2013-01-21):
你们的操作工在干吗,没培训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