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1、我现在要新添加一个I/O设备,但组态王你们没有这个驱动,我现在要把这个驱动怎样添加进去,请指导操作步骤。谢谢
2、我现在手上有个现成的项目,有个变量是采用内部离散量,我现在要怎样才能查找到它和下位机的那个地址连接、或者内部离散量通讯怎样编写。比如我现在程序中I0.0是一个系统的开关,我现在用组态王内部离散量做变量,应该怎么做。谢谢
另外我看很多人习惯用内部离散量做变量,为什么不用I/O离散量做。

网友A:
如果用I/O变量做程序是要算点数的,并且也没有必要增加通讯的负担。

网友B:
内部变量不是同外部设备通讯的。
一般的组态软件,在收费计算变量数时,都是算IO的,就是外部变量。内部变量随便用。把内部变量拿来收费,真是弱智。
至于添加io设备。
1.首先要知道io设备是什么通讯格式,一般通用的组态王是提供的。比如modbus协议的。
2.如果不知道用什么驱动,可以直接问组态王提供支持。
3.可以开发驱动。

楼主:
怎样用内部离散量变量,请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C:
我比较支持 二楼的 看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用内部离散量变量,请举个例子。谢谢
这样的问题建议你还是看组态王的手册吧,基本没有人能回答这种问题。

网友D:
1、使用组态王提供的驱动安装工具进行驱动的安装,请注意,对应的驱动需要使用不同版本的驱动安装工具,基于组态王已经停止了V6.52版本的维护,因此组态王能提供的最低版本也是V6.53版本。
2、为何不同IO离散量来做的原因在于IO离散量要算点数,而内部IO不属于点数,这样当点数很多的情况下,你就需要更新你的加密狗的点数,那就与钱有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我现在要新添加一个I/O设备,但组态王你们没有这个驱动,我现在要把这个驱动怎样添加进去,请指导操作步骤。谢谢
2、我现在手上有个现成的项目,有个变量是采用内部离散量,我现在要怎样才能查找到它和下位机的那个地址连接、或者内部离散量通讯怎样编写。比如我现在程序中I0.0是一个系统的开关,我现在用组态王内部离散量做变量,应该怎么做。谢谢
另外我看很多人习惯用内部离散量做变量,为什么不用I/O离散量做。
你第一个问题没有描述明白:是组态王软件本身自带的没有这个驱动呢,还是说你下载到驱动后没法安装呢?
如果是压根没有这个驱动,你需要自己写驱动文件了;如果是找到驱动了,则可以找一个驱动安装工具安装一下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组态王不同于其他组态软件,内部变量也是要计算IO点数的,所以能用实际IO解决问题的话,尽量少用内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