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编程请教师傅们

楼主(2012-12-16):
请教师傅们,请看图
我想当x1按下之后,m1输出保持3秒,自己断开,在按下x1后,m1输出保持3称,自己断开,此程序在PLC里测试只有保持输出,没复位,不知道怎么弄才能向我所说的那样。望请师傅们提点,最好能示附图说明下。谢谢、

网友A:
不知楼主是要求,X1持续接通超过3秒,还是X1接通后、不足3秒断开,或者在两种情况下均能做到3秒后M1断开。
顶楼的程序,在接通X1并保持接通的情况下,T0计时到3秒,T0接通,执行RST M1指令,M1将断开;并因T0常闭接点的断开,执行OUT T0 K30会使T0复位,T0常闭接点又接通。
所以,到下一个扫描周期,T0线圈的执行条件又已接通,T0重新计时,M1又被置位,不符合预想要求。

网友B:
呵呵;要求没说清,程序还编复杂了;

网友C:
你的梯形图T0线圈没有通3秒,它不会输出,也就不能RST M1.T0的闭点不用了,再给X1的开点并上M1的自保。M0不知你有什么用。

网友D:
按楼主的要求,程序似乎编得太复杂了。或者将M0换成M1试一试。

网友E:
楼上讲的对 你的M0在这个程序里都没用的,是写错了吗,换成M1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要求,X1持续接通超过3秒,还是X1接通后、不足3秒断开,或者在两种情况下均能做到3秒后M1断开。
顶楼的程序,在接通X1并保持接通的情况下,T0计时到3秒,T0接通,执行RST M1指令,M1将断开;并因T0常闭接点的断开,执行OUT T0 K30会使T0复位,T0常闭接点又接通。
所以,到下一个扫描周期,T0线圈的执行条件又已接通,T0重新计时,M1又被置位,不符合预想要求。
程序理论可以断开,但未考虑扫描周期问题。

网友G:
复什么位呀,你的T0都没有自保,除非按着X1不松开,按一下X1只能置位M1................

网友E:
8楼的图X001最好加个上升沿不然X001总按着会不断的起停Y000

网友H:
这个 真心太高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下X1连接的只能是点动按钮为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要求,X1持续接通超过3秒,还是X1接通后、不足3秒断开,或者在两种情况下均能做到3秒后M1断开。
   顶楼的程序,在接通X1并保持接通的情况下,T0计时到3秒,T0接通,执行RST M1指令,M1将断开;并因T0常闭接点的断开,执行OUT T0 K30会使T0复位,T0常闭接点又接通。
   所以,到下一个扫描周期,T0线圈的执行条件又已接通,T0重新计时,M1又被置位,不符合预想要求。
感谢版主,给于回复,是这样的,我要求是x1接通后保持3秒后断开,再当x1接通保持3秒断开,以此循环,当x1接通30次后,m1不要输出。此问题经过思考,已经解决,但新问题又出来了。请看最新梯形图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画出来的部分,怎么样才能用c0计数来控制y1与y2的输出。
控制要求:首先是接通电源,y0闪烁(一亮一灭)输出保持3秒后,停止y0输出后,紧接着y1与y2输出,保持。
当x2接通后y3输出0.2秒,通过各个设定的计时器,使y1与y2复位。  前面所说是PLC接通电源来所要的动作(输出)
接下来是关健,怎么才能让x1接通30次后,才使y1与y2输出,保持。x1是个计数器。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看懂我
所说的问题。谢谢。

网友I:
X1 控制一个加计数器D0 在输出一个比较指令进行比较  ,不知道能不能符合要求。。做这种用加法指令比较好做。

如果想通过计数器来复位Y1 Y2 只需要和D0做个比较就好

楼主:
本人也是初学,有些指令还不太了解,用加一指令INC,还有你说的这种比较还是不太懂 ,能否在我所编的程序基础上修改下,看能否实现我所说的控制要求。谢谢!

网友A:
在描述时,输入和输出可分开说,或者明确指出;
比如,我在1楼的“X1持续接通超过3秒,还是X1接通后、不足3秒断开”,指的是X1一直接通 还是点动(嘿嘿,我也没说清楚)。

12楼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在C0接通后,不复位Y1、Y2;或者是,这时置位Y1、Y2?
通常在思路理清以后,就有解决办法(或者知道有不有解决办法)。

楼主:
是c0导通,y1与y2置位。简单点说:就是我写的程序用了m8002这一指令,它的作用是做一次扫描周期,接下来就由x1来控制,当x1接通30次后,才会置位y1与y2,现在问题是怎么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描述时,输入和输出可分开说,或者明确指出;
比如,我在1楼的“X1持续接通超过3秒,还是X1接通后、不足3秒断开”,指的是X1一直接通 还是点动(嘿嘿,我也没说清楚)。

12楼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在C0接通后,不复位Y1、Y2;或者是,这时置位Y1、Y2?
通常在思路理清以后,就有解决办法(或者知道有不有解决办法)。
是c0导通,y1与y2置位。简单点说:就是我写的程序用了m8002这一指令,它的作用是做一次扫描周期,接下来就由x1来控制,当x1接通30次后,才会置位y1与y2,现在问题是怎么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

网友A:
两个不同的功能,可以分别编程再予综合,也可以组合在一起编程;可以利用C0接点作为条件,按此思路试试。
RST、SET指令,可以多次对同一个软元件线圈编程。

另外,该论坛“引用”和“回复”都会有消息提示,这点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同的功能,可以分别编程再予综合,也可以组合在一起编程;可以利用C0接点作为条件,按此思路试试。
RST、SET指令,可以多次对同一个软元件线圈编程。
另外,该论坛“引用”和“回复”都会有消息提示,这点比较方便。
是的,论坛很不错。相对两个独立程序,是会边,就是两个独立程序的结合,有点头疼,不过仔细想想,会找到方法的。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你给与指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主要现在是12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画红线的部分有问题,具体请看12楼的说明,谢谢。

网友A:
回21楼:不谢。
再想一想吧,开始时花点时间没关系。
功能实现以后,可以梳理一下思路;有时间的话,还可以考虑一下,可否用另外的方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