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1、有一2500VA的变压器,380V/220V,负载是一台电柜空调,额定功率2.5KW,额定电流5.6A,求一次侧的额定电流有多大;
2、有一总容量为1000VA的变压器,~380V输入,380V//220V/24V,输出220V,900VA;输出24V,100VA,求变压器一次侧的额定电流有多大。请大侠们帮忙计算下,谢谢。

网友A:
可按能量守恒估算,P=UI

网友B:
1,您的变压器是三相变压器,变压器380v一次侧额定电流为 2500=380*A*1.732*0.8    A=3.03A,加上负荷折算到一次侧3.24A.好像你的变压器小了。

2.你的变压器是单相的 P=U*I

不知道对不对,也是刚刚学习!!!

网友C:
额定功率2.5KW,额定电流5.6A,3相220的,利率能达到0.85.变压器正常工作的一次电流是由2次电流决定的,就按U1I1=U2I2算就可以了。

楼主:
第二个变压器,如果按公式P=1.732*U*I*0.8去算的话,一次侧电流就为:I=P/(U*1.732*0.8)=1000/(380*1.732*0.8)=1.899安培,我用4A的空开,时不时会跳闸,不晓得怎么回事

网友D:
理想变压器(不考虑效率和漏电流),就是电压比 = 电流反比。如果考虑效率还要把许多损耗叠加进去计算。但基本公式是不会变的。你现在有副边电压和付边额定电流了,原边电压也有,只要代入比例公式计算即可估算大概其。

原边电流 = 220/380*5.6 = 3.2A

这里忽略了效率呢。所以你的4A保险(空开)还是小了点。就是紧张。

网友D:
还有补充:工程设计,不要按照教科书的公式计算,把结果搞得很紧张。没有工程裕量。工程上,还是要考虑安全系数的。

网友E:
各位楼上的大哥大姐,楼主的好像是两相380V啊

楼主:
是的,两相~380V,公式有什么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