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用光电开关控制电磁铁带动到切断麻花,怎么达到连续切断控制,能调节光电开关调节麻花长度。高手给 说说 ,最好有图。

网友A:
没有旋转编码器怎样定长呢?除非加一延时电路。

网友B:
很简单呀,要看你的机械图!

网友C:
得看你原先的电路及机械连锁是什么样的,以此为基础来修改电路,以实现自动切断.

网友D:
用时间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E:
加一个延时电路不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光电开关控制电磁铁带动到切断麻花,怎么达到连续切断控制,能调节光电开关调节麻花长度。高手给 说说 ,最好有图。
楼主 最好有图

网友G:
我理解的,楼主是不是这样实现:在距离位置为需要的长度位置上放置一组光电开关,当光电开关检测到切口后发出信号给切刀,用以切断下一个,另外整体应该有一个输送的托盘。

网友H:
加一个延时继电器不就搞定了嘛

网友I:
楼主可以参考《我爱发明》第20121214期《铁皮饼侠》,根据输送带的速度在出口处安装带有切刀的同步滚轮,调节输送带与滚轮的齿轮比,实现麻花的长度可调

网友J:
没弄明白什么设备

网友K:
用光电开关的常闭控制电磁铁动作,光电开关被麻花遮断即启动切断,与输出口距离为控制长度

网友L:
加个编码器多好

楼主:
麻花是在传送带上切断,因为是连续切断的 ,麻花切断后没 明显的切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