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我用个CD铁心(两个铁心柱的)能不能做个两相的变压器?就是每个柱上绕一个220伏的线圈,然后把两个线圈的初始端连起来,接零线,另两个头接三相中的任意两相。这样能输出两相电吧?

网友A:
   完全可以!

楼主:
谢谢您。假如我在零线和变压器之间串联个可调电阻,调可变电阻,次级电压会有啥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假如我在零线和变压器之间串联个可调电阻,调可变电阻,次级电压会有啥变化?
这个 还真不知道 没画图分析

楼主:
今天试了试,用CD铁心做两相的变压器不可以。通上两相电和零线,电流很大,大概有13安,把中间的零线断开,静态电流马上下降到0.2安左右,看来用两个铁心柱做两相的变压器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试,用CD铁心做两相的变压器不可以。通上两相电和零线,电流很大,大概有13安,把中间的零线断开,静态电流马上下降到0.2安左右,看来用两个铁心柱做两相的变压器不行。
是不是同名端接错了?你觉得一个三相三铁芯的变压器 中性点接零 如果断了一相 变压器空载电流会增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试,用CD铁心做两相的变压器不可以。通上两相电和零线,电流很大,大概有13安,把中间的零线断开,静态电流马上下降到0.2安左右,看来用两个铁心柱做两相的变压器不行。
是不是同名端接错了?你觉得一个三相三铁芯的变压器 中性点接零 如果断了一相 变压器空载电流会增大吗?
把其中的一个绕组的首尾换一下,空载电流更大了,变成了17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试,用CD铁心做两相的变压器不可以。通上两相电和零线,电流很大,大概有13安,把中间的零线断开,静态电流马上下降到0.2安左右,看来用两个铁心柱做两相的变压器不行。
是不是同名端接错了?你觉得一个三相三铁芯的变压器 中性点接零 如果断了一相 变压器空载电流会增大吗?
把其中的一个绕组的首尾换一下,空载电流更大了,变成了17安了。
2相的不行,如果你接的事a相和b相,他俩的和是-C相,不是0,电流会很大。三相三铁芯的变压器,输入星接 中性点接零 如果断了一相 变压器空载电流会增大。

楼主:
那要是做两相的变压器,找三个铁心柱的铁心,只用其中的两个铁心柱绕两个220伏的线圈,这样可以吗?

网友D:
这实际就是一个380V/(需要的电压)的单相变压器,次级的同名端也不要搞错!
普通220V的C型铁芯也是分两段绕的,就按这样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实际就是一个380V/(需要的电压)的单相变压器,次级的同名端也不要搞错!
普通220V的C型铁芯也是分两段绕的,就按这样绕。
您搞错了老兄,我就是想绕个两相的变压器,用两根火线一根零线的变压器。输出两相大电流,测试用的。我不是绕单相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