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6):
220 v变频电机可以改成普通电机用吗,(机器内有UVW三根线连出的)我公司一台设备变频器电机总是保护锁定,显示主板温度异常,但无法检测到哪里不对,我想把变频器去掉,直接改成220单项电机使用,不知是否可以,如何改动

网友A:
小日本的电机吧,不要用了,换成普通电机吧!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直接改成220单项电机使用”
是220v但不是单相的。

网友E:
这个可以有,把控制变频器的线控制接触器,不换电机的话加个三相220V的变压器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电机是220V和380V两种接线方式的话变压器都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成220单项电机使用”
是220v但不是单相的。
改成三相星接可以,单相不行。

网友G:
220 v变频电机不可以改成普通220v电机

网友H:
是不是在电机前方加一三相380/220V的变压器,直接驱动电机看看。我知道有这种用的伺服变压器,不晓得适用不?

网友I:
看你电机驱动的负载是否合适与恒速驱动(理论上可以的,你们工艺上就不知道啦),如可以恒速,则能,可用一三相变压器400/230的,容量必须够才行啊。

网友J:
去掉变频器改成380V/220V的3相变压器,就可以了,变压器的容量一定要够

网友K:
有买变压器的钱还不如直接换个电机

网友L:
你的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的是3相220V,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