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你们使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我们使用过一些变频电机,没有感觉有多大的噪声,也许是由于我们机床的噪声比较大,相比之下,散热风扇的噪声就不算什么了!

网友B:
报警吗?要是不报警就没问题

网友C:
变频电机端部的冷却风扇一般都是通过断路器直接连接380V三相电源,有问题时会保护的。

网友D:
我们公司的就不报警,上次变频电机端部的冷却风扇不转,一直到我闻到油漆焦味才发现的,还好电机没有烧毁。

网友E:
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有同轴的和单独供电的吧,单独供电的单独接个电源就完了。是什么声音,风扇电机自身有问题还是风扇和某个地方有干涉啊,仔细看下

网友F:
也许 是太脏了,该清理清理了。

网友G:
是不是负载偏大或者安装空间太拥挤,找找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H:
正规厂家的还好吧,就是风的声音,呼呼的,机械上没有异响就行了。

网友I:
看看ABB的变频器就知道啦!风呼呼的,有利于散热,散热风机功率大一点,你听到的声音就会大,这不是问题。

网友J:
清理清理先啊。

网友K:
用一段时间后噪声大,更换风机后正常了

网友L:
风扇缺油了

网友M:
直接换个风扇

网友N:
应该是同轴度问题,或者是螺丝没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