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最近几年发现好多配料秤的控制开关(20A  4P小型断路器)总是有一相接触不良,且都是从左起第四相。前三相接的是ABB的变频器后一相接的是去PLC电源正常信号,正常开机时就突然停机状态栏显示没电源、不就绪。然后停了电再送就好了,有时不久又出现这种现象,换新的后就正常了。
开始以为是断路器质量问题,后来想想不会这麽巧吧,坏了4、5个都是去PLC的那一相,道理上讲数这一相通过的电流小。各位大侠有遇见过这张现象吗?您认为是怎么回事啊?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通过电流小,冲击电流大吧?

网友B:
把两路电分开看看吧!

网友C:
或者PLC的本身电源就有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或者PLC的本身电源就有问题呢!
有道理!是不是开关电源启动不好!

网友E:
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这应该是触点对弱电流信号产生很大的阻力造成的,高电压能够击穿这个很薄的“氧化层”而顺利导通,低电压信号则不能击穿它,被阻断。擦干净后,抹一点机油试试,效果不错的。油可以阻挡空气,氧化速度会慢些,不会影响接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这应该是触点对弱电流信号产生很大的阻力造成的,高电压能够击穿这个很薄的“氧化层”而顺利导通,低电压信号则不能击穿它,被阻断。擦干净后,抹一点机油试试,效果不错的。油可以阻挡空气,氧化速度会慢些,不会影响接触。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电流比较小 在接触电阻较大的情况下 特别是开关电源 容易使两触头之间产生放电火花 久而久之就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
把两路电分开

网友H:
5楼说的有道理;
可以将换下的开关测量一下,或者查看其触点,以判断。

网友F:
在重要设备中 小电流断路器都用镀金触点的 这个不是夸张 我就见过5A的金触点断路器 10来年前一个那样的断路器就五千多人民币

网友H:
不管5楼的回复是否符合楼主所提情况,但仍给出了维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因此,特予鼓励!

网友wangbingmei在6楼对5楼所述作出了肯定,又在10楼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法,值得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这应该是触点对弱电流信号产生很大的阻力造成的,高电压能够击穿这个很薄的“氧化层”而顺利导通,低电压信号则不能击穿它,被阻断。擦干净后,抹一点机油试试,效果不错的。油可以阻挡空气,氧化速度会慢些,不会影响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