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缺相故障

楼主(2012-12-17):
前天我们厂风机除尘的软启动控制器不能启动,我去看了以后显示缺相故障。检查了进线电压为380V。但是输出端U1,V1,W1的V1缺相。拆掉负载线,再量,还是缺相只有V1只有150V左右。其余两相均为220V,但是我只是上电,并没有启动(查故障的时候),输出居然也有电压...不启动的话负载端不可能有电压,要有也只是RC 的感应电压..这是一个问题
   其二,当场拆开把V1相的可控硅换到另外一相上。。。。上电同样缺相。换了一块新的控制板,也是同样的却相,按道理这两样都换了还是缺相,或者根本就是三个可控硅都被击穿了???
    再此求助并且向前辈们讨教啊,很想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还是电子技术初学者。还有可控硅用万用表的检测方法也不会........自己查了一个。明早去检测下看看.

      希望各位前辈都能来给点指点,小弟再次感激不尽!!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合家欢乐!

网友A:
你们用的什么牌子的软启啊?

楼主:
STR,B型,西安西普电力电子公司厂

网友B:
可以先将输出接上灯泡再测,就准确了。停机时测有输出电压,是泄露电路所致,用指针表好一点。
关于可控硅测量,论坛中我发过该类帖子。检查触发脉冲(驱动)电路,是否有正常的脉冲信号输出?

楼主:
谢谢,好的,我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