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昨晚看网上技成培训的视频,上面的一个老师叫李金城,他说这个变频器用V/F控制,属于恒转矩控制,我就有点不理解了,ABB说ACS510是专门用于风机水泵控制的,而风机水泵运行时转矩是变化的,哪位工程师能跟我解释一下,我很不理解?

网友A:
个人认为恒转矩指的负载,而非变频器,比如搅拌机、球磨机等等。。。

网友B:
ACS510是专门用于风机水泵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C:
恒转矩与否,不是变频器的事,是负载的事,也就是负载决定是否恒转矩特性。比如:ABB的ACS510,它是风机泵类专用的变频器,这个没错,但不等于他不能用于恒转矩负载的驱动。因为只要能有V/F控制功能,就可以控制恒转矩负载。当然用变转矩专用的变频器去控制恒转矩负载,要降容使用才安全。

网友B:
风机泵类变频器如果当通用型使用的话,至少功率要降一级使用;
比如你7。5KW变频器最多只能当5.5KW的用;

网友C(2013-02-06):
沉贴被顶起。不过这个问题真的很不错。

第一,它要澄清恒转矩概念;

第二,它要明确恒转矩的功能是否与变频器选型相关。

也就是说,大家是否理解用变转矩专用变频器,也能恒转矩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