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我公司有一套系统装有一台西门子的OP277的操作屏,操作显示正正常,各接地线良好,但是我想在屏的USB口插上鼠标修改里面的设置,一插上鼠标就烧坏鼠标,查24V电源正常,不知什么原,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网友A:
直接咨询下SIEMENS公司这款是否支持外接鼠标;

网友B:
鼠标的供电电源应该是直流5伏吧!

网友C:
鼠标的供电电源是直流5伏,检查一下usb口5V电源

网友D:
首先usb接口的鼠标都是DC5V电源,先查下手册看这款触摸屏支持不支持外接鼠标。然后可以先量下触摸屏电源,再查下usb接口处电压。

网友E:
鼠标的供电电源是直流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