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怎样做可以让50平方的电缆带动96KW的设备?
设备是多台电机,全部开启了之后功率是96KW .

网友A:
电机的电压多少?不一块开是可以的。

网友B:
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还有供电距离,设备运行的同期率,最大设备的起动电流,这都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C:
50的线小了,如果有大点的电机就在电机边上装补偿电容,就从电机接线盒引出。如果再超就只能换线了。

网友D:
裸线架空,可以用。

网友E:
呵呵,并一根就好了。

网友F:
再加一条50平方的

网友G:
导线会发热的,太悬了,还是再并上一根吧

网友H:
并联呀,两个50平方的并联做进线的母线。

网友I:
关键要看距离啊

网友I:
还要看你的运行状态

网友J:
电机全部运行后,总电流是多少;如果有相同的设备,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K:
这也要看电机的实际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L:
别忘了,还有设备启动方式哟,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倍哟!

网友M:
50可以,我90KW电机用2根25线

网友N:
全开线小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电压抬高,不过这个不太现实)

网友O:
50平方电缆 如果是铜电缆,不超过100米可以带96kw。不用想其他办法。我们在共同探讨一些技术问题时尽量不要提出如增加线路或增加线径或减小负载等太低级的办法。

网友P:
关键要看距离

楼主:
距离在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