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我们的一台编码器在正常工作时显示的0——359度,可是最近显示的是0——180——0的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老师这是怎么情况?

网友A:
绝对值单圈并行编码器,少了一位(坏了,或是线没接好,查一下接线)。
绝对值单圈并行编码器,信号输出建议选择推挽式输出而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是经济型配置(指PNP型或NPN型),较推挽式(HTL)的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单圈并行编码器,少了一位(坏了,或是线没接好,查一下接线)。
绝对值单圈并行编码器,信号输出建议选择推挽式输出而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是经济型配置(指PNP型或NPN型),较推挽式(HTL)的容易坏。
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检查一下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有360的分辩率吗?
我只接触过增量式的有3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