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英威腾CHF100  5.5KW的机器,通电显示正常,继电器也正常吸合。  但是面板键盘失效了,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面板上面的指示灯LOCAL\REMOT在闪烁(此灯只是控制方式,闪烁说明是端子控制)     但是量控制端子,24v电压只有2.3V,+10v电压没有。 拆开机器量CPU板供电5v电压正常,24V电压也送到了CPU板(在排线插头上量到的)      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排线插头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