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我最近用了几台250至630VA的控制变压器,在输出未接负载的情况下用手触摸铁芯感觉很热,这种情况是不是代表了变压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A:
微温正常,很热就是变压器有质量问题。

网友B:
当然,空在变压器热肯定有问题。

网友C:
很热变压器有质量问题

楼主:
就是很热,冬天还行,不烫手,夏天手都不敢放到铁芯上!

网友D:
怀疑变压器的质量

网友E:
要是太热的话就是质量问题了,正常不接负载的话有一点温度就好,有可能铁心有问题,在不就是匝数不够。

网友F:
铁芯质量太差,而且匝数不够。

楼主:
铁芯匝数也会抽条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铁芯质量太差,而且匝数不够。
也应该应该是这样。

网友H:
在输出未接负载的情况下用手触摸铁芯感觉很热/

明显质量有问题.

楼主:
今年夏天就有一个接灯的160VA输出只接一个荧光灯管的变压器烧了,结果连累了周围的配线,当时没找出原因,现在才发现,原来它一直就很热.

网友I:
匝数不够应该是线圈发热吧

网友J:
烫手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K:
看看变压器的导线吧,市场上好多的导线都是铝的!

网友K:
用铜算出的铁芯,到时做成铝线,肯定会出问题的,我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L:
绕组有铝线的,你的?

楼主:
绕组如果是铜线的,从外观能看出来吗?

网友M:
质量原因多一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微温正常,很热就是变压器有质量问题。
稍微发热是自身发热,很正常。

网友O:
夕钢片的磁通量不够,也就是夕钢片质量差引起的!

楼主:
他们确实有说矽钢片的.

网友P:
应该没问题小变压器线细磁耗大,只要不超过漆包线的耐温就可以

网友Q:
引用 网友E:
要是太热的话就是质量问题了,正常不接负载的话有一点温度就好,有可能铁心有问题,在不就是匝数不够。
请问为什么匝数不够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