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问题?

楼主(2012-12-17):
我有四个题目想不通请大家帮忙提醒一下。(四个都是错的)
1:  PV-102A、PV-102B表示不同的两个调节回路。
2:  仪表管道分为四类:导压管、气动管、电气保护管和液压管。
3:  所有的现场仪表都要定期排污。
4:  仪表故障诊断方法之一的“直接调查法”,是指不用测试议器,而是通过人的感官去观察发现故障。

网友A:
个人看法:
1.表示两个压力调节阀门。
2.仪表管道可分为:导压管、气动信号管、气源管、电气保护管、液压管。
3.热电偶、热电阻等不存在排污问题。
4.应称为:直观检查法。

网友B:
几个问题一点用也没有,学点具体的。

网友C:
说点具体的问题

网友D:
这是专业试题还是语文试题呀

楼主:
谢谢dlr
的回答。

网友E:
1.这两个阀应该是个分程控制的.
2.仪表管道分为导压管,仪表风管,伴热管.
3.应该是容易冷凝的介质,防止仪表假指示进行定期排污.
4.凭经验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