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如何检验 DC24V小型中间继电器质量好坏

网友A:
很难呀,现在仿造的太多了 都高仿的,可以看看继电器的上的标示是否清晰,焊接点是否美观,
也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B:
我们都是有专人采购,不好用就只有提意见,使用者没有决定权。

网友C:
呵呵;试好坏的话好办,有个电源及万用表就可以;但要测试使用寿命就比较麻烦了;
建议买正宗的大品牌;

网友D:
这个,好坏很好判断,但质量真不好判断!

网友E:
和使用有很到关系。
昨,临下班接投诉电话,负载250w白炽灯1-4个,使用5A继电器,每天100多次,用半年左右有粘连现象,告诉他找设计,还认为是产品质量有问题,再让他找315或工商,质检都可以,嘿,他要投诉我,好110,119,122,还是120随你打,最好先给999联系好车。

网友F:
好的品质,质量还是有保障的,关键是采购渠道

网友G:
买的话,还是从好的采购渠道,大品牌和采购渠道保证了,一般质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杂牌子要不得,进口品牌非正规渠道也不敢要,老老实实选个正泰官方的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