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不明白

楼主(2012-12-17):
我们这有一个三相电度表,写着3*30(100A),这是啥意思啊。               是

网友A:
三相电度表,额定电流30A,最大电流100A

网友B:
应当如1楼所说。

楼主:
是指每相  还是总电流啊

网友C:
当然是每相,不是写三乘三十

网友D:
应该如1楼所说。

网友E:
一楼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度表,额定电流30A,最大电流100A
额定电流30A,最大电流100A???

这么大差距?

网友G:
前面已经真确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