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算

楼主(2012-12-17):
这里有一台焊机,型号是BX3-500 36.5KVA ,380V 请问这个焊机使用时 一次侧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
还有如下数据
50Hz X 35% 60% 100%U0=76V I2 500A 382A 296A U2 40V 35.3V 31.8VU1=380V    I1max=100A   Ileff=59A

楼主:
我想选择一个空开,但是不知道它的电流最大是多,是不是用36.5KVA除以380啊,那电流也太大了吧。

网友A:
据铭牌数据,“I1max=100A”,是不是最大电流100A?

楼主:
不知道呢。 还有人说 除以根号三。不懂。 我个人认为除以根号三差不多哦。

网友B:
估算一次侧最大电流在70A 左右。。。。。

网友C:
好久没算过了,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选择一个空开,但是不知道它的电流最大是多,是不是用36.5KVA除以380啊,那电流也太大了吧。
还真是这样算,还要除以功率因数0.6左右,要更大。但应该是瞬间的,就是焊条短路起弧前的电流,正常焊接应该没有这么大功率,按经验说,焊机接60A空开上很少跳闸。

楼主:
按经验,有事经验容易出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据铭牌数据,“I1max=100A”,是不是最大电流100A?
应该是这个

网友F:
最大电流100A

网友A:
回7楼:谢谢回答!
据楼主在8楼之言,还是蛮有主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选择一个空开,但是不知道它的电流最大是多,是不是用36.5KVA除以380啊,那电流也太大了吧。
还真是这样算,还要除以功率因数0.6左右,要更大。但应该是瞬间的,就是焊条短路起弧前的电流,正常焊接应该没有这么大功率,按经验说,焊机接60A空开上很少跳闸。
是VA不用除以力率,就是96A

楼主:
没人知道 有点悲哀

网友G(2013-01-21):
小范围短时间的焊接,焊条在4个以下的用63A的空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