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7):
我看了很多程序  是不是  sm0.1   是不是经常用于给某些地址赋初值  ???????????????也就是后面跟个传送指令

网友A:
SM01 对应三菱FX系列的M8002,开机后运行第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呵呵……西门子是指执行第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西门子PLC初始ON脉冲。

网友D:
西门子SM0.1可用作初始化……在程序运行时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以后为常开点。

网友E:
一般用做程序初始化,程序运行开始对一些量赋值

网友F:
西门子第一个扫描周期,相当于三菱的M8002,但具体怎么应用看你自己的程序,一般也就是初始化。

网友G:
程序初始化用:
三菱FX系列PLC:M8002
西门子S7-200系列PLC:SM0.1
欧姆龙CP系列PLC:A200.11
松下FP系列PLC:R9013
常通标志:
三菱FX系列PLC:M8000
西门子S7-200系列PLC:SM0.0
欧姆龙CP系列PLC:CF113
松下FP系列PLC:R9010
1秒定时脉冲:
三菱FX系列PLC:M8013
西门子S7-200系列PLC:SM0.5
欧姆龙CP系列PLC:CF102
松下FP系列PLC:R901C
1分钟定时脉冲:
三菱FX系列PLC:M8014
西门子S7-200系列PLC:SM0.4
欧姆龙CP系列PLC:CF104
松下FP系列PLC:R901E

网友H:
楼上的接触过这么多牌子的PLC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