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感器的选配

楼主(2012-12-17):
各位大哥好!小弟刚刚学电工对电动机怎么选用互感器电流表?谢谢!!!!

网友A:
互感器电流表要和互感器量程配套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自己改改的!

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0-5A的电流信号,电流表选标准的的5A的电流表,而表盘,你自己画一个,根据你一次电流最大值标好就OK了

而互感器,你可以改变穿衣心匝数来改变量程

总之,运用是很灵活的!

当然,初学时,还是按1楼的做吧!

网友C:
这要看你的电机电流是多少的,要在互感器可检测的范围之内的,互感器分好几个量程,电流表要和其配套.

楼主:
明白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