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做家装的电工朋友都来看看,救救我!(20121218)

楼主(2012-12-18):
大家好!最近遇到了一个困难,实在没有办法了。望大家出出注意帮帮我。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是一个家装电路问题。现在客户的清水房已装修好,乔迁居住至今。以前什么都是好好的,但最近两个月出现了我现在遇到的情况。
   第一次情况:
     客户反应,晚上七点左右起,有时灯光就忽闪,偶尔整个屋里所有电器电灯都停电(时间有一秒钟左右),然后又正常了。一晚上下来有个好几次。电冰箱的线路与一个卫生间、一个卧室(除中央空调外)好像是一个回路,有一次空气开关还跳了闸。家里有中央空调,全都通电待机状态。射灯是LED的,主灯为水晶灯,其他房间也是一样的。其它的灯不带变压器。
   处理:
   把原来的空气开关,由德力西换成福田的。总的用是2P63A,其余10组都是用的1P20A的。
   第二次情况:
   经过一小段时间后,还是出现了原来的情况。然后本人亲自去的时候,用两块数字电压表测电源进线端(总闸拉下不带负荷),电压值没有变化,一但带上负荷,灯光忽闪时,电压值就下降到180V,(我去时没有遇到闪到停电的情况,我想全停了,电压肯定是为0的)。小回路空开全断开然后一组一组加负荷的时候,灯光也会闪。此时,还发现总闸(2p63A)在灯光闪的时候,还有噗噗的声音。
   处理:
   把户外总电源线重新接了一次,肯定接触良好。其余也拧了一次。
   现场观察了半个小时,闪时有点,比以前好多了。
   第三次情况:
   晚上十点闪烁后直接没有电了,直到早上时候才来。其它楼里都有。(没有证实,不知道是否停电或者其它操作。)
   处理:
   把有关的开关插座,全打开,用万用表(2K和2M档)测了一下火线与零线、地线之间和灯线每一组火线与零线。灯与线的接头之间也是查了一下。
   等客户下一次反应了... ...
   下次,就准备用摇表测每组线的绝缘了和总闸换成ABB的或西门子的。哎,重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希望大家给我提提好的意见,或者遇到过的朋友说一下,从那方面开始处理。我感激不尽。着急中... ...

网友A:
没遇到过类似情况,顶一顶帖子;
欢迎各位讨论!

网友B:
楼主,你这样试试,用摇表测试火线与N线的绝缘电阻,看看其绝缘情况,用万用表测线路漏电是测不出来的。有时在电路布线时,可能用力不当,造成电线绝缘破坏,可能当时看不出来,但过了一些时间后,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C:
遇到过类似情况,我用电压表测量后,判断为进电度表的零线和电度表的端子有问题,但苦于集装电表箱不能随意打开,就在公共(楼梯灯)零线引了一根线进户,用电就正常了。
如果是电度表火线端子接触不好,只好找人修了。

网友D:
估计整个配线 都有点毛吧。。。。

楼主:
因为布线的师傅是另外一个人做的。我就是有点怀疑这种情况,下次客户反应就差这么做了。感谢你!

楼主:
下次我也这样查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E:
先确定是只有你这一户是这个状况还是这个小区里的住户都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检查接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F:
这问题是不变压器造成。变压器带灯有和地发生短路,变压器二次发生短路,是变压器一次电压降低。

网友G:
看来接线是个技术活,会带来这么多的问题,我家就是老跳闸,总开关小了,负载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