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点_______________上位机报警音效

楼主(2012-12-18):
最近有上位机做了个程序,要用一点报警输出,从网上找了个,还比较全,分享给有需要的坛友!

网友A:
先看看,WINCC的可以用吗。

楼主:
wav格式的,应当没有问题的,我用的上位机是昆仑通态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感谢分享!顺便请教一下,昆仑组态有没有直接在电脑上实现控制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顺便请教一下,昆仑组态有没有直接在电脑上实现控制的功能的???
你的控制指的哪方面的?
简单的开关量,模拟量直接可以控制,很复杂的也可以用脚本程序来实现!
用法和别的差不多!

网友B(2014-01-29):
回复 楼主:
那需要购买组态软件的加密狗之类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