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提出交流电动机利用什么能量做的功?许多人可能感到好可笑,说我无知。但从交流电功率方面看是利用热能做的功,因为有功功率是消耗在纯电阻中的电能,转变为热能。
有的人说在电动机中的纯电阻消耗的电能称为铜损耗,那么请教:铜损耗是否也是有功功率呢?我在今天又重新学习了电磁力的文章,在文章中讲:电磁力的计算公式 F=BILsinα,式中F代表力,L代表长度,α代表通电导体与磁力线之间的夹角,当α=90°时,F=BIL。
式中的电流不是指有功电流是总电流值。
文章中又讲:磁电式电表就是利用磁力做的功,直流电动机等也是利用磁能做的功。请教:交流电动机的转矩是否也是利用电磁能做的功呢?

网友A:
这个貌似比较深奥,交流电动机我的理解是由电磁能做的功。

网友B:
理论上的东西不是一句两句就说的清的。个人理解,电能进电机后转化为旋转磁场能和热能。是电磁能做功。

网友C:
应该是利用电压矢量实现电磁转矩

网友D:
这个有什么深奥?可能高中物理课,就讲电机原理了,大学的《电机学》也会将原理和基础知识。电机的基本原理就是电能通过磁场产生电磁力来做功,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一个物理过程。

网友E:
电能转换为磁能(磁场的能量)和热能(本身发热),最后磁能转变为机械能

网友F:
我的印象中,热量是损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印象中,热量是损耗。
电能转换为磁能(磁场的能量)和热能(本身发热),最后磁能转变为机械能

网友H:
交流电动机利用什么能量来做功?应该是煤炭的热能,或者是水的势能,再或者是风的动能,核能也有可能。

网友I:
F=BILsinα 这个电流和这个力是按瞬时说的,就是用微分来算,每个瞬间哪来的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就是直流电流。交流电机是交流电流产生旋转磁场并感应转子产生电流再生磁场,按F=BILsinα作用力做功的,发热是损耗。

网友J:
对于感应电机来说有两方面,首先定子是产生磁场的,转子是产生转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