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一台欧瑞F2000-P变频器11KW,由控制器接外部端子控制,故障状况是:LED屏不停闪烁“一HF一”,同时显示屏下方的RUN、FWD、DGT、FRQ四个工作灯一起闪烁,并且所有按键不起作用啦,主控电路输入正常,无输出,各位老师看看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上电初始化没有完成,主要查CPU工作三要素,"电压.复位.时钟"
另外,我碰到一变频器报通讯故障,CPU采用MB90F562,接收端有波形输入,发送端没波形,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
如果将拆开有关接插件,用酒精清洗插脚会怎么样呀?

网友B:
有同款的面板先试一下;

网友C:
惠丰的机器会这样的, 如果有故障 就会锁定操作盘,并且 和你现象一样 一闪一闪的,慢慢查吧,不是CPU板子或者面板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因没有同型号的机器,所以查起来也太麻烦啦,

网友D:
如果CPU不工作的话不会有显示这样信息!
没有计算机基础技术的最好先不要动CPU ,更不要随便通电情况下用表测CPU “三大条件”!

网友E:
欧瑞这种故障很多,先查VCC供电是否正常(5V),一般是5V电解电容失效。 还有一种可能是通讯IC坏,如75179B,还有旁边的10欧姆电阻开路。

网友F:
应该是控制面板有损坏,更换一下面板试下,不行就换爱德利变频器好了,质量过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欧瑞这种故障很多,先查VCC供电是否正常(5V),一般是5V电解电容失效。 还有一种可能是通讯IC坏,如75179B,还有旁边的10欧姆电阻开路。
碰到最多的是电容问题!

楼主:
谢谢,我也不相信CPU有坏的可能性

楼主:
谢谢啦!正在检查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控制面板有损坏,更换一下面板试下,不行就换爱德利变频器好了,质量过硬
你一说爱得利我就来气,20台机2.2KW带2.2KW电机,一年多点,坏了5台,自己修,IGBT全是单管做的,还少做一个,只有六个,让你Y的刹车没戏。

这是其中的一台: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69298&page=1

网友H:
看下,感觉还好

网友F:
有没有图片,因为爱德利现在市面上仿的多,我们正品的品牌全称是:ATLEEMOTOR,您可以再核对一下,不要产生误会为好

网友I(2013-08-19):
先检查开关电源开关管旁边的两个小电解电容先,我08年开始用欧瑞&惠丰,≡年左右
很普遍出现该现象。百分九十九是由于小电解引起,发回厂维修的话,换调所有小电解,大概30个,收费在400左右。呵呵!

网友J(2013-12-15):
楼上讲的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K:
这种情况板子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L:
一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