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FXPLC连接伺服电机要用晶体管输出,而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那么

问题一,选用伺服电机也要选直流的吗?

问题二,PLC自带的直流24V电源能用来带动伺服电机吗,如果不能,厂内没有直流电源怎么办?

问题三,可以用PLC自带的24直流带动直流接触器,再带动交流负载(还有一个大功率交流电机)吗?有没有这种能控制交流负载的直流接触器?

网友A:
呵呵;伺服电机你看到过实物吗?

楼主:
没看过 别笑啊 还在选型阶段

请指点一下,只有交流电,机器上准备上伺服电机,还有一个交流电机,都要用直流负载PLC带

网友A:
PLC只是给伺服对应的脉冲信号,伺服用的电源是另接的,就算直流的用PLC上的DC电源也是不行的;
没有直流电源,就去买一个开关电源;
PLC晶体管电流很小,可以带个小的继电器,再驱动你需要的负载;

楼主:
可以用PLC自带的24V电源给PLC自己负载的直流接触器供电吗?然后这个直流接触器可以带功率比较大的交流负载吗?可以的话我就不用买开关电源了。

网友B:
不怕烧,你试试

都有钱用PLC伺服了还差那一个开关电源的一百多块钱?

网友C:
自带的24v是有容量限制的,一般说明书上有他允许的最大电流!一般都比较小,建议另配开关电源,本身带的多用于接传感器等

网友D:
FX PLC 的输入难道你也用220V 吗 ?都用伺服了也不缺一个开关电源啊! 你看呗 ! 只要可以形成有效的回路,不短路基本就可以用,但是PLC上面的24V电源有明确的要求的,它的电流是有要求的,这个就要你看手册和计算了。
本人建议还是买个开关电源,免得烧PLC。

网友E:
建议还是先找个伺服供应商上门谈一谈吧,他可以解决你很多问题。

网友F:
直流是指控制部分,交流伺服的交流指的是外部供电,动力部分,交流伺服的控制部分电源可以是直流的,

网友G:
看来楼主还有不少问题没弄清楚啊,慢慢来

网友H:
楼主是来忽悠人民群众的吧

网友I:
楼主这是把大家带到坑里去吧!呵呵!

网友J:
小白一个
多下点资料了解基本知识再做工程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FX PLC 的输入难道你也用220V 吗 ?都用伺服了也不缺一个开关电源啊! 你看呗 ! 只要可以形成有效的回路,不短路基本就可以用,但是PLC上面的24V电源有明确的要求的,它的电流是有要求的,这个就要你看手册和计算了。
本人建议还是买个开关电源,免得烧PLC。
建议还是买个开关电源

网友L:
楼主真逗,连基本的知识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