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怎么把显控屏幕内部时间调出到PLC中使用,因PLC没有时钟功能

网友A:
什么触摸屏呀,触摸屏都有专门的编程软件的。。你可以再加一个时钟就行了

网友B:
西门子的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C:
屏的详细品牌型号??

网友D:
屏内部的一些特殊寄存器是保留的现在的时间,把这个特殊寄存器调用出来就显示出来时间了。

楼主:
屏幕是显控SA-3.5A

楼主:
写入到PLC是16位BCD码/长度7,不知道怎么转出来?

网友E:
屏上有特殊寄存器显示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