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首先感谢各位进来探讨!
我手上有4台都是这个毛病,我把其中一台换了互感器就好了,没互感器了,我把另外一台,短接了2个互感器的gnd和输出,结果空载正常,带电机后直接就爆炸了,吧N-V,N-W给烧了,谁给讲讲问题出在哪?

网友A:
  运气差了点表情     短接检测怎么也得保证驱动绝对没问题啊

网友B:
我就把它拆了已经三年了,你的运气太好了

楼主:
我亮了驱动应该没问题啊,5hz三相输出电压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