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8):
型号 :TSX08CD12R8AS  故障:run 绿灯常亮  com黄灯常亮  ERR 红灯长亮  I/O红灯常亮
电源 5V为4.97V 应该没问题 ,锂电池 3.4V
打技术热线回复:此型号已停产,硬件故障 无替代型号

请教问题 ,谁知道程序是存储在哪一块芯片上的,能否,买台二手的,把芯片换过来
或者哪位高手能修,报酬为谢

下午已接到该公司总经理8个电话,听其口气好像修不好,要怎么怎么样,态度甚是暴躁

请大伙帮一下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 :TSX08CD12R8AS  故障:run 绿灯常亮  com黄灯常亮  ERR 红灯长亮  I/O红灯常亮
电源 5V为4.97V 应该没问题 ,锂电池 3.4V
打技术热线回复:此型号已停产,硬件故障 无替代型号

请教问题 ,谁知道程序是存储在哪一块芯片上的,能否,买台二手的,把芯片换过来
或者哪位高手能修,报酬为谢

下午已接到该公司总经理8个电话,听其口气好像修不好,要怎么怎么样,态度甚是暴躁

请大伙帮一下忙吧
请具体描述一下 护着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B:
你的问题有点麻烦,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似乎是CPU芯片出问题,而程序就在芯片上(程序芯片与PLC的面板在一起,靠底座的是电源板)。
其实这类产品,基本都未加mi,只能怨你平时未将程序备份。
如果你有现成的程序,此类产品在市场上仍可买到,本人就有一个(22V进线电压,12个输入,8个输出,继电器型)。

网友B:
尝试一下,从机器上下载源程序,如果能够成功,可将程序复制到新PLC上。
祝你好运!

网友C:
这么急,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就是这个软件,见下图:

网友D:
从机器上下载程序,复制到新PLC上,试一试,或连上PLC读取其错误信息

网友E:
楼主都急着去现场了
没法来BBS看帖子了、

网友F:
找个旧的同型号的,这款不值钱的;

网友G:
帮你顶一下!

网友H:
首先排除是否外围的原因,把PLC接线全拆掉就剩输入电源,看好没好。另外,现在TSX08CD12R8AS这个市场上还能买到。

网友I:
关键是程序,没程序买了新的也白搭啊,平时应该备份程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排除是否外围的原因,把PLC接线全拆掉就剩输入电源,看好没好。另外,现在TSX08CD12R8AS这个市场上还能买到。
这个有试过,还是一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软件,见下图:
软件了有了 ,编程电缆买了一条,还没到  ,如果程序丢了,就让他自己想办法

网友J:
你好,你的心情可以理解,既然有问题就要解决这才是主要的,你不行先把它先拆下来(记着原来的接线位置),打开主机看看,首先看看主板表面有异常现象没有,清理干净主板,还有各个接插件,如果主板没有烧的痕迹,先复原再接上试试,有时会因长时间的工作造成灰尘过多、插件接触不良、产生误报的可能,试试会让你有肯定的结论,希望这对你有一点小小的提醒。。

网友K:
先断电拆下来看看再说,说不定是那个接头松了,你重新插好就行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L:
我是来学习的,帮顶一下。

网友M:
也来帮你顶下。

网友B:
如果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反而是好事,因为那是电源部分烧了,程序仍然有效,只要换一块电源板就行了。

楼主:
回以上各位热心人士:经过PLC洗板换电容,故障有所不同了,上电还是亮红灯,故障和之前一样,但是过了3,4分钟,就只有RUN 绿灯闪烁,貌似正常了,连接通讯,提示部分程序受保护,只能监控,但是没看到程序吖 ,短接输入,输入信号灯也不亮

网友N:
问一下客服吧,可以返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一下客服吧,可以返厂吗?
这款PLC已经停产了

网友O:
如果读不出原程序的话换一个型号的PLC请人另编过程序吧

网友P:
嗨,看机器怎么工作自己从新编一个程序不就完了吗

网友Q:
对高手来说啥都不是问题,不行推到重来。对我们小白来说啥都不敢动。学习ing

网友R:
换一种,程序重编。

网友S:
楼主你好,我之前也遇见过PLC报错类似的问题,品牌是欧姆龙的。
当时我是按以下步骤一步一步慢慢排除问题的:
1.先把PLC所有输入输出点全部拆出来,记得做好标记喔,先排除外部问题。
2.确定PLC供电电压是否为额定电压。
3.如果跟外部没关系的话,先拆CPU看看 ,里面有没有明显故障点。如果也没有的话,再一步一步,查看其它模块。
4.一块一块排除问题,拆掉一块,看看情况有啥变化,依次交替拆模块排除,顺便清理灰尘,时间久了有可能接触不良导致这种现象,如果有条件的话亦可把模块用适当的温度烘干下,时间久了有可能受潮。
5当时我的问题是出在一块模块问题上,拆掉它就不报错了(当然还会报错,没这么严重的错误而已)后面就找到一块同型号的模块替换上去就好了。
   以上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好,我之前也遇见过PLC报错类似的问题,品牌是欧姆龙的。
当时我是按以下步骤一步一步慢慢排除问题的:
1.先把PLC所有输入输出点全部拆出来,记得做好标记喔,先排除外部问题。
2.确定PLC供电电压是否为额定电压。
3.如果跟外部没关系的话,先拆CPU看看 ,里面有没有明显故障点。如果也没有的话,再一步一步,查看其它模块。
4.一块一块排除问题,拆掉一块,看看情况有啥变化,依次交替拆模块排除,顺便清理灰尘,时间久了有可能接触不良导致这种现象,如果有条件的话亦可把模块用适当的温度烘干下,时间久了有可能受潮。
5当时我的问题是出在一块模块问题上,拆掉它就不报错了(当然还会报错,没这么严重的错误而已)后面就找到一块同型号的模块替换上去就好了。
   以上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感谢楼上朋友,已经买了一个三菱PLC重新编写程序,现在已经正常使用了